跪求赐教-做摄像头 高拍仪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2-08-23):
做了个东西 类似高拍仪吧,测试中发现很多问题  尤其让我头痛的是解析度的问题。
可以拍摄 A3 A4 尺寸大小,我是使用垂直+水平的横条条 拍摄后发现有解析度严重畸形,具体描述:
四角和中心的水平方向线条的有些地方错位,具体请参照图片:

增加A4 尺寸大小所拍摄的照片 放大100%之后可以看到水平方向几乎都有错位现象发生。

起初以为是时钟信号的问题, 现在用的是 串300R的磁珠 22PF 到地,
改成120R磁珠+3PF    NG
改成30R磁珠+3PF   NG
改成120R磁珠   没有电容   NG
改成0R电阻    没有电容   NG

所以应该可以排除 时钟线的问题
哦...  这个现象是有一部分板子有的,不是所有板子都有。

大神们给我支支招呀 !

解析度错位

解析度错位

网友A:
試試看使用獨立電源,不要與其他元件共用同一個電源,最好是加掛低雜訊的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使用獨立電源,不要與其他元件共用同一個電源,最好是加掛低雜訊的 LDO。

现在是USB5V 供电,
5V出来经过 AS1117 -->3.3V
                   FP6121 --> 1.8V  和 2.8V

网友:
仅从目前的现象看不好分析,需要原理图和PCB进一步分析,另外畸变和镜头有很大的关系,多大尺寸的sensor配什么样的镜头,需要下一番功夫

网友:
是的,这跟电路没太大的关系,很有可能sensor或者镜头的问题,当让你问下软件工程师里里面的DSP程序是否有关系?或者把原理图发我邮箱我帮你分析下,我原来也是做高拍仪的

网友:
我的邮箱是wang19890104@163.com

网友:
这种畸变一般还想跟sensor的状态设置有关。还是请教下你用的sensor原厂吧

楼主(2012-10-19):
谢谢 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