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d和exp布局时如何进行交互?

楼主(2012-08-23):
mentor有没有这个功能,在dxd原理图中选中一个器件,exp中对应的也被选中?

网友A:
可以的,cross pro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cross probe

Setup里面打开Cross 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cross probe

3Q , 顺利搞定。。O(∩_∩)O~

网友(2012-12-03):
这个必须有啊  强大的mentor  Setup里面打开Cross P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