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完成后,整板铺地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2-08-23):
如题,如果不铺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如果没有整面覆铜,线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可能引起板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整面覆铜,线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可能引起板变形

哦,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比如说对信号线来说,对整板的性能来讲?

网友:
如果紧挨的一层是信号层,整层铺地就有屏蔽的作用,对同层靠近的线也有类似的作用,但是影响会比较小
另外如果做阻抗控制,整层铺地的耦合情况也会有影响

网友:
对板子的散热应该也好一些。

网友B:
    是表层铺地吗?
1、可以防止电磁向往辐射
2、铺地铜,打地过孔,增加回流。
3、加工的时候,表层是通过电镀铜来实现的,多铺铜,电流更均匀,镀出来的铜厚比较均匀

个人见解,欢迎指正

网友:
    原来在上家公司的时候,如果内层有一些地方没有走线的话,是需要铺一块无网络的铜皮的,这样保证在制作PCB的时候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表层铺地吗?
1、可以防止电磁向往辐射
2、铺地铜,打地过孔,增加回流。

    回答的很好!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