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9中设置覆铜与其它电气网络安全间距出错

楼主(2012-08-23):
我想在覆铜时与其它的电气安全间距最小为0.35mm,但在设置覆铜与其它电气网络安全间距时出错,如图片所示,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呵呵..谁告诉你铺铜间距规则设置的命令语言是IsPolygon的....应该是Inpolygon......

网友:
代码弄错,肯定有问题的,若果不知道代码的情况下建议点击advanced的query builder 创建需要的,多弄几次之后代码就记得了

网友:
手动把Ispolygon改成Inpolygon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