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闲的蛋疼但我还是想问,allegro直接画PCB,像99SE或PADS那样

楼主(2012-08-23):
各位大侠请问,allegro直接画PCB,像99SE或pads那样,,可以么,,如果可以怎么弄 指个方法

网友:
1.元件库中要有元件,而且要带DEVICE文件的元件,路径要设置device,psm,pad的路径
2.logic-part logic
3.logic-net logic
4.place
5.就可以连线画你的PCB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连飞线也不需要加的. 这个老工程师通常是那样画简单板, allegro也一样可以的,但最好是用shape来画更方便.

网友:
遇到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