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加载skill函数到菜单

楼主(2012-08-24):
    1、 设定环境变量:
        首先建立skill和SUTENV(这个文件名可以随意起,)两个文件夹,位置可以随意放置,不过我是放在了candence 文件夹下,这样感觉比较整齐。然后添加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和用户HOME 变量,如下图。

    系统变量

    HOME变量

    2、 设定allegro.ilinit 文件:
        在SUTENV 文件下建一个PCBENV 文件夹,接着在PCBENV 下面建一个名为allegro后缀为ilinit的文档,可以用写字板或者像UE 程序编译之类的软件,设置语法如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SPB_15.7/skill")));
    load("xxx.il");
    load("xxx.il");

    “D:/Cadence/SPB_15.7/skill”就是设定好的SKILL 文件夹的位置,注意“/”而不是“”,“xxx.il”代表着所要加载的函数。现在可以把所需的skill函数全部放在SKILL文件夹里吧。

    3、 修改allegro中的菜单:
    可以选择把设定的菜单放在HELP之前,名子自己定,内容自己添加。设置的代码如下:

    POPUP "&Sutee"
    BEGIN
    MENUITEM "&Align Symbol", "align_sym"
    MENUITEM "&DRC Walker", "drc walk"
    MENUITEM "&Hilight Net without TP", "hl_ntp"
    MENUITEM "&Netlist Editor", "net_editor"
    MENUITEM "&Unit mil/mm", "cale"
    ………
    ……
    END
    "&Sutee"主菜单名字,"&Align Symbol"下拉菜单内显示的名字,"align_sym"加载的skill 函数的文件名。把上面的代码分别添加到allegro.men、apd_xl.men、cbdsymbol.men 和pqlayout.men文件中。如下图的例子:

    注意:每加载一次SKILL函数都要重新启动一下allegro软件。
    好了,要做的工作已经做完,接下来任务就是你的了,想添加什么skilL函数随便你啦!!
    希望给你带来好的帮助!

网友:
    学习一下,好东西,必须顶!!!

网友:
    我的没有.men文件

网友A:
    改men文件前要记得备份
    可以做一个il文件
    在启动后改menu
    这样就不用在每个men后面改了
    以后函数有更新也可以直接改这个il,在任何可以使用的产品上实时加载更新过menu

网友(2013-04-17):
    學習了~~
    很好用~~~

网友(2013-12-12):
    那个.men是不是安装盘下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men
    但是我用记事本或Notepad++打开却编辑不了,加不了您说的那一段菜单的代码!
    还有我的home在F盘里,就是所说.ilinit文件在F/HOME/PCBENV/下,我是不是就在这个里面添加就是了,
    因为我从网站上下载的SKILL全部是在这个.iinit里加载的,

网友:
    謝謝分享教學  來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men文件前要记得备份
    可以做一个il文件
    在启动后改menu

    如何编辑这个.il文件?能否赐教。

网友(2014-11-27):
    apd_xl.men、cbdsymbol.men 没有找到这两个文本.

网友:
    这个帖子写得比较详细,值得mark一下,等积分够了再看

网友(2015-01-09):
第一次进,想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好东西,必须顶!!

网友(2020-02-24):
    謝謝分享教學,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