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 差分訊號快速設定

楼主(2012-08-24):
    請問大家有沒有方法可以快速設定差分訊號?

    每次都只能一組一組設定實在是太辛苦

网友:
    如果网络命名比较规范,如_P,_N,+,-之类的就可以自动设置

网友:
    上传差分线的快速设定的方法和步骤,供你参考!

楼主:
    感謝分享~目前是這樣設定

但是設計上如果有碰到機台的NET

例如:

    USB+ --->D10101
    USB- ---->D10102

如果可以快速設定就好每次一塊都要設定100多組

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目前是這樣設定

    但是設計上如果有碰到機台的NET

    这个就是设计者的问题了,软件不会比人聪明,他不会知道哪条应该是差分线,你只能通过网络命名然后根据后缀得知差分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