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几个问题

楼主(2012-08-24):
1.图中所示,我的5V的粗线压着一个电阻的5v的焊盘而过,为什么这个电阻的5V的焊盘仍然显示未连接?
2.过孔周围的一个细圆圈是什么意思?
3.能不能将热焊盘的指示叉设置的细一点,在哪里的设置的?

网友:
1.有的时候是有别的+5V电源管脚没有连接,这里就会报错,在都连接的情况下,把+5v电源线连接到焊盘上,问题即可解决。
2.用Hatch灌铜,按r0,问题既可以解决,细圈圈是灌铜的铜皮的边缘。
3.按Ctrl+enter出来的选项卡里面选Thermals选项卡下面的Drilled thermals Width数值变小一点,就可以了。
不知道对不对,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