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IMMY 老师

楼主(2012-08-24):
请教JIMMY 老师:如图,1,DC-DC的电感底下是不是不要有任何走线(包括地线),我想问一下电感底下要不要掏空(或者是把所有层都禁止灌铜)2,还有人建议我画DC-DC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您看有没有道理。
(输入Vin电容的GND离芯片2脚GND脚不要太远,输入电容滤波环路太大,Vin
噪声的抑制作用小,所以开机时电流过冲会使Vin的spike
过高,从而易引起芯片的损坏。对于Buck电路,输入环路
要最小,而Boost球路重点在输出环路要最小,Vin电容尽
量靠近芯片。布板时首先重点考虑输入和输出环路,所有
的地环路在上层走,保证最小最近,而对于EN等可通过过
孔来走线,孔尽量布大布多。)

网友A:
1,DC-DC电感发热量很大,属EMI干扰源。

DC-DC电感本体下面不能有其他信号线穿过。

所以在信号层可以挖空。但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就不需要挖空。

2,保证高频电路回路面积最小,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863-1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C-DC电感发热量很大,属EMI干扰源。

DC-DC电感本体下面不能有其他信号线穿过。

信号层下面要挖空吗?我都没有挖,直接铺地
走线一定要最短——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