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win7上哪个Altium最稳定

楼主(2012-08-24):
如题,我装了不下5个版本的altium了,但是都有问题,最近几次问题都一样:打开一会儿就会未响应
郁闷的很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9.0

网友:
AD summer 9.4

楼主:
貌似稳定的版本比较多啊
这么我的就不行?

网友A:
如何楼主不介意系统换成 xp 的吧。再也不用考虑兼容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楼主不介意系统换成 xp 的吧。再也不用考虑兼容性的问题了

这个有点狠
舍不得win7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狠
舍不得win7啊

summer 9.0是可以的...我一直就在用这个...别的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你的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B:
altium 8.3.运行于WIN7 HOME版64位下。一点问题都木用。另外装有PADS9.3.1和CADENCE1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8.3.运行于WIN7 HOME版64位下。一点问题都木用。另外装有PADS9.3.1和CADENCE16.5~~

你是高手!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最好先删除,装好   dotNetFx40_Full_x86_x64    再装altium designer 10,不过稳定性也不怎么好?我现在,是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