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器件转45度时出光绘的问题

楼主(2012-08-24):
当器件没有转45度摆放时,出的光绘用Gerbview打开正常。

当器件转45度摆放时,出的光绘用Gerbview打开时,显示不正常。
如附图。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把原文件发上来

楼主:
附上原文件。
不知是否要带上库文件?

网友A:
出光绘时请旋转D码

网友B:
因為只有Brd 測試 , 如果您的 Gerber 輸出無誤的話 , 哪應該是您的 Gerbview 版本汰舊, 無法支援這樣的資料. ( 我想這應該是問題所在 )
因為我這邊測試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只有Brd 測試 , 如果您的 Gerber 輸出無誤的話 , 哪應該是您的 Gerbview 版本汰舊, 無法支援這樣的資料 ...

我用了最新的GerbView 6, version 6.36.也开始不行,看不清楚旋转后的pad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光绘时请旋转D码

谢谢了.转了D码后,用GerbView 6 V6.36打开,但是还是看不清楚pad的形状,如图1.
用另外一种软件打开,也是一片模糊,如图2.
但是可以用allegro import/artwork.如图3.
不知这样artwork可否交给厂家?

网友:
重新加下D码

网友:
這應該是軟體支援性問題 , 其他軟體都看的到且正常.
唯您用的 GerView 無法正常顯示 .  把它丟啦! 換 GerbTool  吧 !
其實有很多軟體都有類似的問題 , Valor 的 genesis 2000 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