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2-08-24):
手机板差分线有什么要求,需要等长吗!阻抗要相等吗?……还有什么要求,需要屏蔽不?

网友:
一般都是要求等长等间距,看器件具体要求了。

网友A:
控制阻抗,否则扯淡,优先走在靠近底层远离电源层的信号层走,表层出线尽量短,差分线队内等长1mil,对间5mil误差,换层时添加回流地过孔,与其它信号线拉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阻抗,否则扯淡,优先走在靠近底层远离电源层的信号层走,表层出线尽量短,差分线队内等长1mil,对间5m ...

主要的是等阻抗和抗干扰啊!

网友:
还有时序

网友:
听三楼的。

网友:
差分主要要看所用器件有啥要求,比方差分阻抗是多少,然后与PCB厂家沟通,按照厂家要求设计,厂家也可以给你修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阻抗,否则扯淡,优先走在靠近底层远离电源层的信号层走,表层出线尽量短,差分线队内等长1mil,对间5m ...

控制阻抗,否则扯淡,优先走在靠近底层远离电源层的信号层走,表层出线尽量短,差分线队内等长1mil,对间5mil误差,换层时添加回流地过孔,与其它信号线拉大距离

1.(控制阻抗),USB差分阻抗你控制到多少欧呢?
2.(优先走在靠近底层远离电源层的信号层),这句话的意思是远离电源层的内层是吧?
3.(对间5mil误差),这个要表达什么意思呀?没有看明白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阻抗,否则扯淡,优先走在靠近底层远离电源层的信号层走,表层出线尽量短,差分线队内等长1mil,对间 ...

1.90
2.优先走在靠近地(GND)层远离电源层的信号层(字打错了)
3.一对差分线和另一对之间,能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