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cb中插入结构图?

楼主(2012-08-24):
怎样在pcb中插入结构图形?   请各位提示下。。。

网友:
文件-    导入-    选择格式为D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导入dxf文件时提示上图窗口,,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dxf文件时提示上图窗口,, 怎么回事??

你的PCB把层改为最大层试试,如图。

网友B:
文件最好不要随便去改成最大层的,要不后面图档很容易出问题。你导DXF,单位要改对,要不导进来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最好不要随便去改成最大层的,要不后面图档很容易出问题。你导DXF,单位要改对,要不导进来也是有问题的 ...

如果不改成最大层 ,就会提示4楼图片,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那你就试着让机构图,重新再搞个新的DXF,按道理不会是这样的啊,你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试着让机构图,重新再搞个新的DXF,按道理不会是这样的啊,你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好的 谢谢 再折磨下

网友:
就直接在File——import——DXF,简单的

网友:
就打开File——import——DXF,再选择你要导入的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