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t exit a pin/via with trace width 0.07? 不能布线

楼主(2012-08-24):
JIMMY 老师好:

 我在点击焊盘布线时出现下面两个问题:

  Cann't exit a pin/via with trace width 0.07?   不能布线
  Cann't start routing from unused pin?    unused pin是不是设置错误? 那要怎么设置啊?

  还有从pads ROUTER 也不知道设置了什么,使得从 LAYOUT  进入 ROUTER 后飞线直接显示宽度跟布线宽度一样0.07MM。?

  新手请教?
  多谢……

网友:
Cann't exit a pin/via with trace width 0.07?    这个是你画线的宽度,不能少于你设置规则的最小宽度,修改规则设置就可以了
Cann't start routing from unused pin?    没有网路的PIN脚,是不能出线的,layout的ECO模式除外
最后一个是设置了属线和你设置的规则线宽一样宽度,下面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