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局

楼主(2012-08-25):
大家布局是不是把飞线关掉?

网友:
个人觉得不关  关了不方便摆放元件的方向

网友:
我也不关,虽然别人说像蜘蛛网…………

网友:
最好别关  那样你就不知道线的方向了

楼主:
线太多了,看到都晕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
把地线先设置颜色同时把地线的连线关了就可以少很多的线了.其它线不要关,可以很好的看他们的连线关系,对布局非常有好处.

网友:
个人喜欢是关了的,因为在托动元件是有关联飞线出现的!

网友:
正确是按照原理图来布局

网友:
可以关掉,只显示你要布局的那一个模块电路。

网友:
关掉舒服多了,用了两个显示器,一边看原理图一边同步布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和8楼一样

网友A:
怎么对飞线进行开和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对飞线进行开和关的!

网友:
个人布局习惯:
1、通过每一页的原理图把器件模块化布局;
2、电源,地飞线关闭;
3、通过飞线分析信号流向,理清各个模块互连的是什么信号线。(特别是需要注意走拓扑结构的)
4、关闭整板飞线,打开你需要布局的模块飞线开始布局。

网友:
关掉飞线看的不直观,只有移动元件的时候才能看见,不够直观

网友(2012-09-25):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

网友:
不用关,我通常是把鼠线设置成较暗的颜色

网友:
把GND关掉

网友:
元件布局本来就是看飞线的秘籍程度来布局的啊,看哪些地方比较容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