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ture CIS 16.3 Annotate 整个DSN,但是page间的reference重复

楼主(2012-08-25):
大家好,在使用Capture CIS 16.3时运到以下问题导致不能正常生成网表,希望大家帮个忙

问题: 在画好原理图后,对DSN进行Annotate,原理图一共有3页,但是我更新整个DSN时,第一页和第二页的原理图编号会重复。在第一页原理图中有U1,第二页也一样会有。我试过将将整个dsn reset  reference part,但是重新编号仍然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页码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页码重复了

页码没有问题,重新Annotate 时可以正确的设置。我现在把原理图重新复制到了一个新的工程,这样就没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我修改过原理图后出现的,很是诡异。。。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可能是 ORCAD 的 Bug。 建議安裝新的補丁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 ORCAD 的 Bug。 建議安裝新的補丁試試看。

好的,如果下次再遇到我会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