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思3531硬件问题!

楼主(2012-08-25):
各位亲们!我现在用的是海思的HI3531编解码芯片,decode用的是RN6366。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1.3531解码的时候正常应该是支持16路的,但是我这边现在输出超过六路,3531就死了。
2.3531与AD芯片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瞬间有图像输入,但是3531立马死掉。
3.昨天去试验室,把core的1.0V电源用恒压电源进行供电,电流最大值设置为8A(海思给的建议是大于6A),在启动程序后,电流开始变化,但是最大值到1.5A左右的样子,3531就死了。

唉!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源采用了好几种方法进行解决也没有效果!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小弟拜谢!

网友:
海思3技术支持不帮你吗

网友:
哪家公司你?

网友:
找他们fae啊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3-02-22):
我的建议是把3531的电源供电都用外接的稳压源供电,然后考虑看看是不是DDR哪边也有问题,或者是说你的驱动出了问题。

网友:
1.确认电源。看看你输入的电流是否能够支持6A,电路板上是不是有电感,保险丝。DC-DC芯片,他们是否都能支持那么大电流输出。
2.确认温度。实时监测芯片的温度,看看死掉的时候温度达到多少?
3.确认电压。监测输入电压的变化,当芯片死掉的时候,电压是不是也降下来了?或者电压根本没降下,只有电流降下了?
4.这些招不行的话,找他们的FAE。或者查看你电路是不是设计有误。

网友:
PCB的电源走线线宽是否满足设计呢?

网友:
    阻抗不匹配

网友(2013-06-08):
    先用排除法,同样的程序去海思开发板行不行,行的话就是你硬件设计有问题,
    硬件问题:具体查这几个地方,一是看3531的电源,最主要的是内核电源电压,有一种办法很好用,就是让系统一直不断跑,用万用表一直测内核电源电压是否有变动。还有内核电源电压应该在平面层,最好要有6A的电流承爱能力。
2.如果按上面还不行的话,再看看DDR的走线是否等长,这个很关键哦,这个等长一定要做好哦。参照海思的设计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