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坐标文件小数点后有很多位

楼主(2012-08-25):
为什么我在pads导出坐标文件小数点后有很多位?但PCB里元件的属性里小数点后
面只有两位数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坐标文件都是毫米为单位,pcb里你用的mil吧?转换mm后就有很多位。

网友B:
好像是输入 g 0.01  就只有2位 小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我也遇到过,弄得工厂的贴片工程师好烦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文件都是毫米为单位,pcb里你用的mil吧?转换mm后就有很多位。

    但我pcb文件和坐标文件都是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输入 g 0.01  就只有2位 小数了

这个我也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pcb文件和坐标文件都是mil

    PADS2007输出的坐标文件都是mm单位啊,输出窗口中也没有单位选择功能,你是怎么输出mil的?

网友(2012-10-15):
    单位全部统一用mm,就好了。

网友:
    建议养成依照格点走线、摆件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