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spice模型问题

楼主(2012-08-25):
帮忙看看这个Hspice模型,在Designer里面可以用
但是用ADS调用的时候出不来pin

网友A:
将网表里的* Example usage:里那个定义W模型的例子启用,即将W1前面那个*去掉,然后再定义一下L参数的长度试试,下图

改过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网表里的* Example usage:里那个定义W模型的例子启用,即将W1前面那个*去掉,然后再定义一下L参数的长度试 ...

谢谢斑竹

安装您的建议改了以后,可以生成pin

可是生成的眼图却不对

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
ibis-ami模型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

安装您的建议改了以后,可以生成pin

应该是AMI可控参数没调好,其实这些参数对应着配置寄存器的某些参数,可以参考下V6关于serdes的datasheet,里面肯定会对加重和均衡功能做详细的说明

网友A:
不过感觉模型有点问题,TX的ibis模型里上升时间才1ps,这个也太夸张了。。。另外这个模型是sisoft公司做的解决方案,里面夹杂了很多sisoft自家的关键字参数,像Cc,Rs这些,由于兼容性的问题,用ADS跑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和那个的问题,这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感觉模型有点问题,TX的ibis模型里上升时间才1ps,这个也太夸张了。。。另外这个模型是sisoft公司做的解 ...

谢谢版主
我觉得可能是Hspice模型的问题

换了别的S参数模型,就可以跑出正常的眼图
但是这个Hspice模型在Designer里面却是正常的

版主有没有时间用ADS 搭起来看看吗?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