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下如附件图上的过孔外面的那个圆圈是怎么设置才能显示出来的?

楼主(2012-08-25):
如附件的图片上面的过孔外面有一个圆圈,圆圈内走不了线,想问下怎么设置才能使这个圆圈显示出来

网友:
这个是在PADS router里还是在PADS layout里?

网友:
将电源层或地层的层属性设置为split/mix plane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网友:
大神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