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8-25):
       在调试skill的时候CIW提示一条错误信息,导致无法执行skill.错误信息如图请问XDJM们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习惯用script调用程式,script和skill文件都放在D:\script目录下。即使我把skill文件放在PCB env下也会出现这个错误信息。
求解!

网友A:
axlCmdRegister 定义命令类型是否为: ?cmdType "general" ?使用Script需使用此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mdRegister 定义命令类型是否为: ?cmdType "general" ?使用Script需使用此类型!

我的Script文档的代码是:
# Allegro script
#       file: d:\script\ua1.scr

skill
skill 'load "d:/script/ua1.il"'
skill exit
ua1

我的ua1.il的代码是:
axlCmdRegister("ua1" 'ua1)
  procedure( ua1()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 "REF DES/ASSEMBLY_TOP" t)
        axlVisibleLayer( "PIN/TOP"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UA_TOP"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PN_REV_T"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L_NAME_UAT" t )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ASSEMBLY_DETAIL" t )
        axlVisibleUpdate(t)
        )
帮忙看看我的代码有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cript文档的代码是:
# Allegro script
#       file: d:\script\ua1.scr

改成 axlCmdRegister("ua1" 'ua1  ?cmdType "general")再运行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Script文档的代码是:
# Allegro script
#       file: d:\script\ua1.scr

没有问题呀,我这里16.3运行没问题呢!
我也是按你的路径:script和skill文件都放在D:\script目录下,然后调用ua1.s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呀,我这里16.3运行没问题呢!
我也是按你的路径:script和skill文件都放在D:\script目录下,然 ...

怎么我的电脑就会出现以上错误呢!所以我就不明白!请知道的人指点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的XDJM,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删除现有的ua1.scr文件,重新编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看来是文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