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目前实现不了这个功能吧?

楼主(2012-08-26):
如下图,在铜上显示的字是没铜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不刻掉太多铜,(免去这层的丝印)

看了大家的回复,步骤是有点麻烦, 这本来是一种不标准,不规范的做法吧,会影响电气特性,所以cadence应该也不会在未来的版本中加入这个功能.

网友A:
    是啊。我还没想怎么做,但我可以出了GERBER做,GAGA。或者指示板厂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还没想怎么做,但我可以出了GERBER做,GAGA。或者指示板厂做。。。

这且不是太麻烦了,还要跟板厂沟通!希望16.6里能有,cadence一向善于学别人的优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且不是太麻烦了,还要跟板厂沟通!希望16.6里能有,cadence一向善于学别人的优点。

    这个可以做的。
    第一步:先把Shape变成动态铜箔。
第二步:在铜箔上直接写铜字,这样铜箔就回自动避开铜字。
第三步:再把铜箔改变成静态铜箔。
最后删除添加上去的铜字。这样的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其实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制作丝印的反白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做的。
第一步:先把Shape变成动态铜箔。
第二步:在铜箔上直接写铜字,这样铜箔就回自动避开铜 ...

你啥子版本allegro? 你是不是真的亲自试过了?小朋友,不可靠, 你知道allegro的动态铜如何避让字体的吗? 先试试再来教我吧,谢谢.

网友:
    157的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做 你那应该是用负片做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啥子版本allegro? 你是不是真的亲自试过了?小朋友,不可靠, 你知道allegro的动态铜如何避让字体的吗?  ...

我自己试验过,现在的这个方法可以做到。
第一步:先在一块板子内写好你想要的所有字母,字体不能太小。然后用RS274X导出Gerber.
第二步:在你需要的板子里导入刚才的GERBER,然后将刚才导入的铜字放在需要写字的动态铜箔上。
    第三步:在CM中设定Shape to line Spacing为1mil ,动态铜箔就会自动避开成你需要的的铜字。
最后将铜箔变成静态,删除中间的文字留下空心。这样的效果就出来了!
我保证可以做到!

网友:
    步骤可能有点复杂,可是不用跑去跟供应商面对面讨论。5分钟就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啥子版本allegro? 你是不是真的亲自试过了?小朋友,不可靠, 你知道allegro的动态铜如何避让字体的吗?  ...

不是说了最后把动态的铜皮变成静态的么?

网友C:
    可是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很xxxx,

看似直接挖出字形 , 很有趣.
    但是就導電特性而言 , 根本是自找麻煩 , 沒事挖動給自己跳.
這種想法我覺得不值的討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试验过,现在的这个方法可以做到。
    第一步:先在一块板子内写好你想要的所有字母,字体不能太小。 ...

难怪是shape to line,我原先去找了一下,没找到适合的.谢谢,也是一开始你没说得很清楚或者说没说对,你说直接写字,! 如果字不转成line应该是不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554-1-1.html

谢谢提供"线索"还真有点麻烦,还好不常用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很xxxx,

看似直接挖出字形 , 很有趣.

这样的效果常用在丝印层上,看起来比较醒目!

反白文字

反白文字

网友:
那您畫在 Soldermask  就可以了 , 不需要那麼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