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通过2A电流,1mm的过孔(通孔)需要几个?请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2012-08-26):
要通过2A电流,1mm的过孔(通孔)需要多少个?

网友:
    孔铜厚是多少?
    我觉得4个就OK,有地方可以多几个。

网友:
    1mm的孔径可以过4A

网友:
上图是EDA实验室依据IP2221计算出来的理论数据。

在实际的应用中,还应考虑到加工误差等因素,可以减半计算。

    1oz的基铜,通常 情况下,1mm的过孔可以过2A~2.5A

网友A:
上传个过孔计算(过孔电流计算只是其中功能之一)

    Saturn PCB Toolkit V5.8 Setup1.part1.rar

    Saturn PCB Toolkit V5.8 Setup1.part2.rar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过孔计算(过孔电流计算只是其中功能之一)

下载收藏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过孔计算(过孔电流计算只是其中功能之一)

 谢谢五楼分享的软件。。。呃。不过能简单给讲解一下吗。我们可以直接就用了!

网友:
    z专业词汇应该还是蛮简单的吧  尝试着用用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