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覆铜显示问题

楼主(2012-08-26):
allegro画电路板最后可能会根据需要在上下表层加上覆铜操作,但是使用时发现覆铜看上去会有点费眼,我一般会使用在颜色里调节透明度的方法,让表面SHAPE不显示,但是,SHAPE的边沿依然存在,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在display里,边沿是etch里的boundary,
在options里,是boundary类,不想看见就关掉。
有时想删掉因躲避而没显示出来的动态铜,就要开boundary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