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pture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红线上的零件编号有两项,有高手告知这样情况出现的来龙去脉吗?(怎么形成?怎样去删?)

网友A:
右键S1,DELETE PROPERTY,原因自己总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S1,DELETE PROPERTY,原因自己总结吧

谢谢!可以删除了
但是,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还有capture自己会以哪一项来输出到netlist是否有明确的定义?
一个一个来删除还是比较繁琐,有没有批量的?
现在输出netlist至allegro的是B项,layout已经完成,如果删除了S1(B项)就意味着,重新net in后很多零件就乱掉了。
盼高人给完整答复,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曾经有无数人问过(包括我),能不能先看一下是否已经有答案了,再发帖。
别动不动就上来问,清节约彼此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曾经有无数人问过(包括我),能不能先看一下是否已经有答案了,再发帖。
别动不动就上来问,清节 ...

不好意思,打扰了!
请问能否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请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答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扰了!
请问能否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请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答复,谢谢!

给你个链接看一下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链接看一下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1.html

非常感谢!

网友C:
此贴一波三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贴一波三折啊

楼主明断,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