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产品中采用的芯片的选取问题

楼主(2012-08-26):
我要自己动手设计一款平板电脑,现在要使用的CPU已经确定了,我该怎样确定选择DDR和NAND Flash的型号?我该考虑哪些参数?或者哪位大侠给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參照 CPU 廠商建議的名單去選擇,如果現成的軟件沒有支持,要改變設定參數要花很大的功夫喔!

网友:
楼上说得对,在初次设计中,一定按照datasheet的推荐,以后可以慢慢改;不过如果datasheet没有建议,可以查全世界的内存厂商排名,找前3名的牌子买就是了。

楼主:
好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