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压降1.5V以内的高效率DC-DC?6.5V降到5V的,输出电流2-3A,求推荐!

楼主(2012-08-26):
有没有压降1.5V以内的高效率DC-DC?6.5V降到5V的,输出电流2-3A ,求推荐!
最好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A:
楼主做移动电源的吧

网友B:
太多了,5/6.5可以计算得最大占空比才77%,TI网上找即可,当然,LT,INTERSIL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移动电源的吧

是想用7.2V的锂电池作为电源,输出电压有一级是5V,锂电池电量低时电压可能会下降到6.5V左右,所以想找一片这样的DC-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5/6.5可以计算得最大占空比才77%,TI网上找即可,当然,LT,INTERSIL也有。

我要的不是LDO 是DC-DC 开关电源 而且要高效率的 至少要在90%以上 效率越高越好

网友C:
可以考虑用Eup3476,这是台湾品牌的的,价格在1.5人民币左右,也可以考虑用MPS的MP1484,都是DCDC step down,内置MOS管,电流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Eup3476,这是台湾品牌的的,价格在1.5人民币左右,也可以考虑用MPS的MP1484,都是DCDC step dow ...

输出5V 1.5A左右能用6.5V电源供电吗?效率够高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不是LDO 是DC-DC 开关电源 而且要高效率的 至少要在90%以上 效率越高越好

说的就是DCDC,DCDC才有最大占空比,LDO只有压差楖念。在6.5输入,5V 2-3A OUT时,只要选择的工作频率,电感,MOS 选择得当,很容易达到。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一个,看是否合适,还有个MPS4462比我上传这个还要好些。

454.79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