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16.5可以轉出pdf

楼主(2012-08-27):
    有了这功能File -- Export -- PDF 一键搞定

网友:
    這是16.5的版本有的~~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呢,我们经常用到。

网友:
    感觉还算不错!
       如果能像export DXF那样,能够自定义颜色层就好了,现在只能export Film选项的。

网友:
    这个功能强!

网友:
    怎么我提示没有License?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雖然它能EXPORT PDF 並且去抓 FILM內的資訊,但是
    我的排板順序都亂亂的~~明明最後一層就要排最後,它會把它放到中間
好怪~~目前想不透
L01
    L02
    L03
    L04

    它會排成
    L01
L02
    L04
    L03

亂掉了~

网友:
    好,试试看?

网友:
    我也是16.5,怎么感觉我们之间的选项有点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