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Links 4.2和Cadance16.3

楼主(2012-08-27):
ansoftLinks 4.2和Cadance16.3进行链接时,在菜单栏已经显示出Ansoft菜单,但是点击LANCH siwave 出现以下错误:

“E- *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C:\\Program Files\\Ansoft\\integrate4/anslinks163.cxt"
Starting new drawing...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runSIWave
ERROR”
好请高手提供个解决措施!

网友A:
这篇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986212.HTM文章讲了如何用ansoftlinks4.2与cadence16.3的链接,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986212.HTM文章讲了如何用ansoftlinks4.2与cadence16.3的链接, ...

我就是按这个步骤来的,一运行就出现上述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我安装过好几次都好好的很正常,实在不用就用ECAD 5.0吧

网友B:
斑竹,是不是designer可以导入allegro文件,在导出ANF文件,最后导入SIwave,这种方式可行么?
我自己转了个很小的BRD文件是可行的,BRD文件大了的话到最后就显示程序无法响应。。。。。。。。

网友B:
安装不了那个破解的这种方法也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不了那个破解的这种方法也可行的,

哪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竹,是不是designer可以导入allegro文件,在导出ANF文件,最后导入SIwave,这种方式可行么?
我自己转了个 ...

不知道啊,一般我导入siwave都没有问题,有时候导入到ansoftlinks的时候会有问题,这时候我一般就先导入siwave后再导入ansoftlinks里

网友:
用designer吃allegro的BRD文件,然后在导入ansoft link这样就能导出SIwave文件了。。。。。

今天才发现designer也可以画板子的

网友B:
我马上上传个操作步骤,大家玩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马上上传个操作步骤,大家玩这试试

期待ing!!

网友:
 先传几个图片,这个跑的有点慢,==哈在传后面的几个步骤,按图片的名字 1 2 3 4 5,

5步骤后该怎么做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懂的。。。。。

网友B:
5图片大了点传不上来,搞了个压缩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解决。。。我也是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图片大了点传不上来,搞了个压缩的

大神呀,{:soso__13962464298738270638_1:} 确实把PCB导入到SIWAVE里啦,多谢多谢!以后可能还要多请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图片大了点传不上来,搞了个压缩的

导入以后是不是还需要进行一些手动设置,其中的电阻是不是得自己画呀,还是我的导入出现问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以后是不是还需要进行一些手动设置,其中的电阻是不是得自己画呀,还是我的导入出现问题啦?

这个导入确实有些问题,层叠,器件名称啊什么的丢失很多信息。需要手动去设置很多东西。也可能是我有些地方没有设置到。

网友:
我第一次装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后来重装就好了。我记得我唯一不同的地方时在装Ansoftlinks的时候有两个路径都设置成Allegro的环境变量里的pcbev,第一次装的时候只设置第二个路径为环境变量路径。然后就成功了。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方式导入的PCB没有器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图片大了点传不上来,搞了个压缩的

你的这种方式导入SIWAVE的PCB有器件么?比如电阻电容电感之类的?

网友(2016-02-16):
我發現都是你的地點沒指定好 就會一直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