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能不能做共面阻抗控制?

楼主(2012-08-27):
    如问题?有人做过吗??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做吧,和哪个共面呢?参考哪个层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做吧,和哪个共面呢?参考哪个层面呢?

即所要控制的阻抗线,和地平面在同一层。。。此线四周均有地包着。SI9000有一种,

网友:
    可以做的,共面阻抗顾名思义就是和相同面的GND shape作为参考层面。

网友:
    si9000有这个模型的话就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