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M317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之前一直用插件TO220封装的LM317作恒流源,工作OK,但后来由于插件的容易变形,考虑替换为插件的,就买了NS的SOT223封装,直接进行替换,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参考电压不是1.25V了,后来换了TI的贴片封装,也是一样,怎么换个封装就不行了呢?

恒流源图片

恒流源图片

网友A:
这电路画的有错吧,既然是ADJ 分压电阻怎么只有一个啊?

网友B:
    恒流源呀,应该还有取样电阻吧

网友C:
    你原理图画错了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ADJ对地分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画的有错吧,既然是ADJ 分压电阻怎么只有一个啊?

    LM317组成的横流源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呀,应该还有取样电阻吧

R27就是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画的有错吧,既然是ADJ 分压电阻怎么只有一个啊?

    下面那个插座接了一个压力传感器的,相当于是另一个电阻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理图画错了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

    哪里错了呀?我从插座那里接了压力传感器,相当于一个桥式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J对地分压啊

    什么意思?不是ADJ与VOUT之间压差恒定吗?所以我用它来做恒流源,驱动下端插头那里的压力传感器。如果电路有问题,插件式的应该也不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不是ADJ与VOUT之间压差恒定吗?所以我用它来做恒流源,驱动下端插头那里的压力传感器。如果电路 ...

    如果原来的可以,那只有一个结果了,脚位不一样,就像我之前有TL431一样,SOT23的封装,TI的TL431居然和别家不一样,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