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么出45度椭圆形孔光绘

楼主(2012-08-27):
求助各位大神,请问cadence怎么出45度椭圆形孔光绘,45度角时,出光绘会提示如下错误。
ERROR: No aperture for OBLONG - 65.00 X 79.00 at (98.43 354.33) Rotation:  45.000
WARNING: 0 width text line found at (9115.00 -2785.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Multiple 0 width text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18.11 78.74)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6.00

RROR: Artwork can't use standard geometries to flash
         these odd-rotated (not 0,90,270,180) pads.  This
         design requires th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PADSTACK NAME)        (ROTATION)
 PAD79_65OB79_65U          315.000

UMMARY OF MISSING APERTURES:
    OBLONG            65     79          45.000    (1)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网友A:
    板內若有非正交(0,90,180,270)角度零件
    需勾選Draw missing pad apertures
如圖設定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哦,会不会是我们那个椭圆形孔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內若有非正交(0,90,180,270)角度零件
需勾選Draw missing pad apertures
    如圖設定

还是不行哦,我用的是gerber6X00,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哦,我用的是gerber6X00,跟这个有关系吗?

    我測試也是用6x00 轉出是沒問題的......

    請問 film 有全部勾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測試也是用6x00 轉出是沒問題的......

請問 film 有全部勾選嗎?

郁闷了,
No aperture for OBLONG - 65.00 X 79.00 at (118.11 393.70) Rotation:  45.000
    我勾选了draw missing pad,use aperure rotation,还是出不来,勾别的任何一项也出不来,
在edit aperture station里,选with rotation或者without rotation也出不了光绘文件,我们这边的几台电脑都出不了,你出出来的光绘有在CAM中看看吗?drill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