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整板换孔后,为什么换孔的网络全是预拉线?

楼主(2012-08-27):
请问:EE2005中,整板换孔后,为什么换孔的网络全是预拉线?线明明连上的,但是全是预拉线?怎样消除预拉线?谢谢

网友A:
看看via的地方是不是有2个孔重叠了,我有次就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via的地方是不是有2个孔重叠了,我有次就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没有啊,就一个孔。。可能是孔和信号线之间有那么0.00几mil的误差没连上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