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VGA_CORE电压一般多大?3.3?还是5,还是别的,是不是固定的一个数?

楼主(2012-08-27):
主板上的+VGA_CORE电压一般多大?3.3?还是5,还是别的,是不是固定的一个数?还有vin呢?

网友A:
好像是3.3的,我们 以前是用3.3的,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3.3的,我们 以前是用3.3的,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哦,多谢!

网友(2013-05-22):
对于笔记本的话,VGPU_CORE一般在1.0V左右,不是固定值,跟VCC_CORE一样是随时变化的。但GFX就有还几个值,1.8V,1.5V,1.0V。 VIN的话一般都是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