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给cpu供电的有哪几个电源,各是多大,要走多少安

楼主(2012-08-27):
一般给cpu供电的有哪几个电源,各是多大,要走多少安,pch呢,intel和amd的是不是一样?望详细点,本人小白。

网友:
一般的cpu没有要到安级别的了

网友(点评):
不对, INTEL AMD的核心电流都是A级的

网友(点评):
踢哀(TI)OMAP 4 1.8GHz 雙核 Peak Power 到 3A!>_<!!!

网友:
这个你要看datasheet啊,不同的CPU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芯片资料。很多顶天就一两百mA就不得了了。。

楼主:
哦,多谢各位

网友:
CPU电源可以由连接在CPU上的VID来设置,VCC_CORE大概在0点几伏到1点几伏

网友:
针对现在的Chief River架构的电脑,CPU一般的供电电源是VCORE电压1点几伏电流20A左右,GFXCORE电压1V以内电流30A以上,1.05V_VTT电压1.05电流cpu为8A的样子吧Pch为4A左右,VCCSA电流4A,1.8V_RUN电压1.8电流2A左右,1.5v(给DDR部分供电)大概6A的样子。这个是一般情况,大体差不多。假如比较新的平台Power就没有那么多了,根据具体的datasheet来看。

网友:
楼上的同学,你算算功率多大了,这是CPU还是电炉子~

网友(点评):
电压 低,电流大,功率不算大

网友(2012-09-27):
具體得看datasheet介紹!

网友:
datasheet有介绍。

网友:
Intel是把它所有的I系列CPU电流需求都总结在一起,按照最大的列出来,所以看起来就非常大,如果做低端I3的CPU,根本不需要这么大了。

网友:
7 楼的朋友 说的也对,只不过是按Intel CPU最大功耗算的,实际可也不需要那么大,这个最好可以参考公版设计,或设计指南。
像Intel或AMD的主板,如果是4层,我们这常做的至少留一层走电源,当然能留两层走电源最好。
再说,你说的这种开关电源,一般是多项,至少2项,多的也有4项5项,这些电源摆过去,本来就很宽,你也没办法把电源铜皮铺窄,按照这个宽度铺铜皮,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说的CPU 应该指的是Intel 或AMD的常见的主板,所以几百mA 是不够的,
现在CPU低功耗的要4W,高功耗的也有100W左右,所以电流绝对是上了A级别。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datasheet是干什么的,每个芯片都有自己特定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呀

网友:
这个具体的要看器件的datasheet,一般核电压的电流都比较大,基本都在4A以上(个人经验),非核电压的话差别就很大了,几百毫安到几安的都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