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ad上能显示网络名称吗?

楼主(2012-08-27):
如题,如果能显示怎么设置呢?

网友:
高版本才行  9.2  还是9.0以上的才可以

网友:
    9.1的不行,9.3可以,9.2没用过,不清楚

楼主:
    我现在的是9.4,打开的pcb怎么没看到显示,ad的都不用弄打开就有

网友:

    9.2版本以上可以。设置如下:

网友:
    我用的是9.3的
    按Ctrl+Alt+c,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夹头所指的,pad、net、via三个都有网络名称了

    谢谢,我刚刚也摸索到了。

网友:
    用的9.4,可以显示

网友:
    9.3以上都可以的

网友:
    终于知道了

网友:
    9.2也可以显示,9.2以下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