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直接打开文件有问题!

楼主(2012-08-27):
电脑上安装了2个版本的allegro,为什么切换后双击BRD文件不能直接打开。每次都要先开始Allegro, 然后再点击打开命令去打开board 文件。 觉得好麻烦。
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选*.brd-->右键-->打开方式;

高版本的可以设为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brd-->右键-->打开方式;

似乎还是不行啊,提示如下:

网友:
打开方式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2013-06-1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恳请赐教。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装过之前的版本,注册表中会记录旧版本的执行文件位置,即使设置了打开方式也会有问题,需要搜索注册表所有旧版本的目录然后手工更新成新的。

楼主(2015-06-07):
目前找到了一种方法:

打开“switchversion.exe” 然后如下图

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找到了一种方法:

打开“switchversion.exe” 然后如下图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