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以快速計算零件前後不同net總線長

楼主(2012-08-27):
    因為常常做到DDR的板子

    有群組等長的問題

    例如:

    A-- 1R1--B(兩邊NET不一樣的情況)

請問ALLERGO 有沒有可以直接看A段+B段的總長的功能

网友:
    设置xnet,在cm中xnet那项就是两条网络的组合长度,allegro最拿手的就是这个了,要不怎么说高速板都用阿里狗好涅?

网友:
    或许你可以找个skill 更直接的看。。。论坛里 好像有这个skill 吧,找找吧。

网友:
    设置XNET就好了

楼主:
    XNET還沒試過~謝謝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