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怎样将port与的trace的阻抗设置为一样?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08-28):
         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我在仿真差分线的 S(dd12)的时候,当我用polar算出来是100ohm的差分线的时候,他的insertion loss 出来的是一条直线(斜着向下), 但是当我polar算出来的为75ohm的差分线的时候出来的S(dd12)得到的结果就是出现很多弯弯曲曲(趋势是斜着向下),我怀疑是不是port的阻抗与trace的阻抗不匹配。我将port不归一化他结果不变啊?
        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让port的阻抗与差分线的阻抗一样啊?

网友A:
    上图或者上工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或者上工程吧

    附件里面有两个工程文件 帮忙看下

    都在这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里面有两个工程文件 帮忙看下

    我看下了,你的工程的模型比较大,迭代次数太少,S参数都没有收敛,所以跑出来的结果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修改的办法一个是减小模型尺寸,第二就是增加迭代次数

我对你的75欧的那个模型稍微修改了下,增加了迭代次数,你再试下看看,跑出来结果应该是符合你的期望要求的。

    归一化到50欧 SDD12的图形

不归一化时 SDD12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了,你的工程的模型比较大,迭代次数太少,S参数都没有收敛,所以跑出来的结果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修 ...

你好,版主!我想问下,就上面的例子,我可不可以看线间的串扰,若是两条线,S13为loss ,S14是不是就是他们之间的串扰呢??

网友:
    S14可以看成是远端串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版主!我想问下,就上面的例子,我可不可以看线间的串扰,若是两条线,S13为loss ,S14是不是就是他 ...

    按照一般端口顺序来说,S31,S41分别为近端串扰与远端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