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现W- Cannot exit current application怎么办?

楼主(2012-08-28):
如题,怎么退出呢?静等高手出现。

网友A:
引起这个警告的原因很多,列举其中一种的解决方法,如果不行再详谈
axlCancelEnterFun()
axlShell("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起这个警告的原因很多,列举其中一种的解决方法,如果不行再详谈
axlCancelEnterFun()
axlShell("DONE")

请教一下,怎么在一个skill里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帮忙改一下呢?谢谢!

网友A:
还是不明白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意思就是说我在下面的skill里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skill 所带来的问题。怎么把你刚才的那句skill加进去。

网友A:
修改退出函数,使其结束两个循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退出函数,使其结束两个循环即可

关键是 只会用,不会修改啊!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E%CC%EC%D1%A7%BB%E1

按步骤看完流程控制节就可以自己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978&highlight=%CA%AE%CC%EC%D1%A7%BB%E1

按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