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与极性的关系?

楼主(2012-08-28):
各位XDJM,我仿真的结果在调换极性的时候在数值上没有变化只是显示方向变了,但实际测试调换极性的时候数值又不同,这是何道理啊?注:器件是不分正反的。

楼主:
怎么没人啊?难 还是 太简单了啊?

楼主:
哥的问题 真的是很难 还是论坛太冷清?给哥一个理由啊?

网友:
这论坛好冷啊,我问了一堆问题都没见一个被回答: P2 y3 M+ A' p6 x
哥们你说的极性是什么啊?1脚2脚颠倒过来吗?我没注意过有不同耶,把你的工程发来我瞧瞧行不?

网友(2012-10-22):
有时候并不是你颠倒器件的问题,可能你再颠倒回去也不能用了,只能重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