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5怎么使用F3(Slide)

楼主(2012-08-28):
如图
那一小段斜线怎么推都推不到右边的长pad上 感觉与15.5差别好大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使用slide这个功能吗
感激不尽

网友:
    恐怕得移动下元件吧

网友:
    执行slide时,右键去掉打钩的,就可以了

网友:
    WOW
    感謝~~最近剛好遇到

网友:
    这是选了pad entry的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