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打印时如何最大化打印

楼主(2012-08-28):
allegro中打印时如何最大化打印pc图?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File ---- Plot setup --- General

选择fit to page

网友:
学习啦,初学中

网友:
要是想打印板子的真实尺寸,建议你File ---- Plot setup --- General   Scaling factor: 1.0

楼主:
试了,都没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上下都没占满.

网友:
你把PCB已居中放大,再选择打印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不可以.

网友:
设置打印不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