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求解pspice模型建立方法

楼主(2012-08-28):
1.需要建立ON Semiconductor产品LMV301_Pspice模型
2.从官网上下载到LMV931的PSPICE模型。
3.模型里面有子电路,可是datasheet里面没有告知子电路图。

如何根据LMV931建立LMV301——pspice模型

网友A:
不知道樓主是不是下載到 LMV931.MOD 文件,直接更換名字成 LMV931.LIB ,依據論壇上的文章,由 LIB 去整合建立 LMV931.OLB,之後 pspice 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樓主是不是下載到 LMV931.MOD 文件,直接更換名字成 LMV931.LIB ,依據論壇上的文章,由 LIB 去整合建 ...

我下载的直接就是.LIB文件,问题是官网上面没有LMV301的模型,我需要根据LMV931去创建LMV301的模型。

网友:
不知道樓主是不是要工作於 1.8V ?  如果不是是不是可以考慮用 LPV321 ,它工作於 2.7V 到 5V ,看起來也是 Rail-to-Rail OPA, 它有 PSPICE MODEL。

楼主:
OK  我需要工作在3V,其他器件也是可以的,不过我需要的是学习如何建立模型,
非常感谢答复

网友(2012-10-22):
没有子电路,你可以打开这个模型看看,库文件里的命令可能引用了某个子电路,但是在库里没定义这个子电路,你仔细看看导入时,是否是软件把这一部分当着注释了。我原来碰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