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的埋孔2-3和2-5,哪种加工费便些?

楼主(2012-08-28):
如题,现在不懂用哪种埋孔更好?各有什么优势呢?各位高手给些建议哈。因为之前盲孔1-2和1-3的加工费贵得吓人啊,现在得改埋孔了。

网友:
1-2 2-5 5-6 1-6
这个是常规的盲埋孔,其他的都会贵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A:
1-2   2-5   5-6   1-6  1阶二次压合
1-2 2-3 4-5 5-6 1-6  1阶一次压合(对板厚有一定的要求)
这两种加工费应该差不多。按理说后面的要稍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   2-5   5-6   1-6  1阶二次压合
1-2 2-3 4-5 5-6 1-6  1阶一次压合(对板厚有一定的要求)
这两种加 ...

6层板,1-2盲孔(0.1激光孔),2-3(0.2机械孔),1-6(0.2机械孔),板厚1.2mm,你看行么?

网友:
没阻抗要求的行,有阻抗要求的要和板厂沟通一下线宽线距(每个板厂加工能力不一样,叠板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