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录制快捷键

楼主(2012-08-28):
怎么录制快捷键,就是那些scr文件

网友A:
这个论坛里有吧~~File——script,写上名字,Record,然后做你需要录制的东西,录完点击Stop。下次需要用的时候,Browse,选中需要的文件,Replay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里有吧~~File——script,写上名字,Record,然后做你需要录制的东西,录完点击Stop。下次需要用的 ...

多谢,我试试

网友:
FILE下的RECORD

网友:
也可以在tool-》utility-》Alias/function keys. 同时在stroke下可以定义鼠标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