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元器件推挤功能怎么取消掉

楼主(2012-08-28):
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用pads 2007时候,移动一个元器件它相邻的器件也随之推挤了,我之前安装的就没有,但是我新安装了后就出线了这种情况。都快烦死了!例如:电容C1、C2相邻,现在移动C1使它更靠近C2,但C1往C2那边一靠,C2就跑开了!请问这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A:
设置的问题 layout界面 tools->options->design->Nudge  那里选择off 不要选择auto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问题 layout界面 tools->options->design->Nudge  那里选择off 不要选择automatic

谢谢,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