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8层班子导出封装的 问题

楼主(2012-08-28):
导出来的padstack 为什么也是8层的了 ? 正常的制作焊盘 是 顶层   中间层  底层

网友:
把板子内层删除了再导出封装。

网友A:
不影响使用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使用封装

没关系的

网友:
等你把这个焊盘用到四层的板子上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这么多层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