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快速打孔方法请教?

楼主(2012-08-28):
请教各位大侠,这整齐有序的孔 是怎样打出来的 有快捷方式吗 ?

网友A:
有的,先打好一个VIA后,用COPY的方式放置好它与第一个孔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然后右键Repeat,输入要打VIA的个数.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先打好一个VIA后,用COPY的方式放置好它与第一个孔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然后右键Repeat,输入要打VIA的 ...

右键Repeat  是灰色的,不能选择。。。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打这么多的via,别琢磨这个了,等需要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内层的走线,别短路了

网友:
这种过孔,PADS有一个选项的VIA PATTERNS,会很快

楼主:
 学习了, 希望大家继续可以跟进此贴 !

网友B:
6楼的说法不错,缺少步骤:
1、选中将要打孔的铺铜边缘,点击右键;注意,一定要执行铺铜之后的边缘
2、选择“select shape”
3、再次点击右键,选择“via statch”,就可以对选则的这个层铺铜区域进行快速打孔

不过这样有些问题,尚未解决:
这样的操作,仅能避开本层的布线,而其它层的布线区域,有可能被错误的打上孔,呵呵,我都是手工删除的。
希望谁有更好的方法一起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的说法不错,缺少步骤:
1、选中将要打孔的铺铜边缘,点击右键;注意,一定要执行铺铜之后的边缘
2、选择 ...

DRP再打孔

网友:
DRP再打孔,不错啊.
我之前布线的时候一直是DRC关闭的状态下进行的,现在打孔的时候将DRC打开,太爽了!
谢谢!

网友:
1.选择该网络
2.右键,add via
3.要整齐的话,比如每隔50mil一个,就设置栅格为50,命令G50回车
4.然后放过孔,注意要把DRP打开,多点几下鼠标而已,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