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有问题想请教各师傅们

楼主(2012-08-28):
请问在布线时说的拓扑结构是什么意思?能上图说明吗?

网友:
等楼下回复!

网友:
走线的拓扑结构是指一根网线的布线顺序及布线结构。

通常情形下,PCB走线采用两种基本拓扑结构,

即菊花链(Daisy Chain)布线和星形(Star)分布。

星形:a同时到达b和c (如一个CPU带两片DDR)

菊花链:a先到c后再到b (如CPU先到SDRAM再到FLASH)